楼主(2014-03-06):
台达TP04G文本显示器 怎样和三菱PLC FX1N-485通信  。    以前设备TP04G和三菱FX1N系列PLC422通信 。现在换上FX1N-485通信模块  怎样和文本显示器通信?高手指教

网友A:
加装一个422转485转换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B:
呵呵;应当是可以的,不行就把485换成FX1N-422B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