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7):
如何进系统?哪里有说明书呢?

网友A:
菜单-->OP-->校准

网友A:
上电前,有几秒的时间可进入系统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上电几秒内好像有调亮度的我倒是知道, 进系统以前不知道。

网友B:
上电后可以选进入系统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上电前吗 不可思议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上电后一段时间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