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西门子驱动程序安装不上,出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4-03-07):
我是和s7-200通迅,必须要装驱动

网友A:
你的电脑已经安装了一个更高版本的,因此低版本的的不能在其上安装!要想安装,必须先将高版本的卸载!

网友B:
Step7 V5.5或以上版本无需安装驱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卸载什么软件,能详细说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ep7 V5.5或以上版本无需安装驱动。
Regards
我是用step sp9的软件与s7-200plc通迅,不是v5.5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已经安装了一个更高版本的,因此低版本的的不能在其上安装!要想安装,必须先将高版本的卸载!
朋友能具体说下,卸载什么软件后在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ep7 V5.5或以上版本无需安装驱动。
Regards
regards 是什么

网友C:
200的 你用什么电缆来通讯的?
200的电缆还是200 300通用的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电缆

网友A:
你这条电缆是仿的,不是原装西门子的!

楼主:
那原装驱动装上去不可以用吗

网友D:
设置好PC/PG接口就行了,你这个线是假的,弄不好要装什么其他的驱动软件。200的在通信、PG/PC接口里面添加上USB CABLE接口,选择PPI协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