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7):
1、已排除传动故障
2、难道需要修改参数吗‘?
3、请大神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要不设置参数不正确,没有恢复与电机匹配的电机型号,要不电机有问题,建议换台电机试试看!!!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机啊

网友B:
也可能是伺服驱动器损坏

网友C:
楼主说的不具体

先把伺服响应参数设置小些试下。

网友D:
空机试一试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对调伺服看看。

网友E:
问题问得太模糊了呀,型号都没有?

网友F:
参数设置一下,增益及刚性。

网友G:
增益,刚性,积分参数调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