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7):
  (1)前期准备

  1)变压器安装施工图手续齐全,并通过供电部门审批资料。

  2)应了解设计选用的变压器性能、结构特点及相关技术参数等。

  (2)设备及材料要求

  1)变压器规格、型号、容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其附件,备件齐全,并应有设备的相关技术资料文件,以及产品出厂合格证。设备应装有铭牌,铭牌上应注明制造厂名、额定容量、一、二次额定电压、电流、阻抗、及接线组别等技术数据。

  2)辅助材料:电焊条,防锈漆,调和漆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并有产品合格证。

  (3)作业条件

  1)变压器室内、墙面、屋顶、地面工程等应完毕,屋顶防水无渗漏,门窗及玻璃安装完好,地坪抹光工作结束,室外场地平整,设备基础按工艺配制图施工完毕。受电后无法进行再装饰的工程以及影响运行安全的项目施工完毕。

  2)预埋件、预留孔洞等均已清理并调整至符合设计要求。

  3)保护性网门,栏杆等安全设施齐全,通风、消防设置安装完毕。

  4)与电力变压器安装有关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建筑工程质量应符合现行建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规定。当设备及设计有特殊要求时,应符合其他要求。

  (4)开箱检查

  1)变压器开箱检查人员应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安装单位、供货单位代表组成,共同对设备开箱检查,并做好记录。

  2)开箱检查应根据施工图、设备技术资料文件、设备及附件清单,检查变压器及附件的规格型号,数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部件是否齐全,有无损坏丢失。

  3)按照随箱清单清点变压器的安装图纸、使用说明书、产品出厂试验报告、出厂合格证书、箱内设备及附件的数量等,与设备相关的技术资料文件均应齐全。同时设备上应设置铭牌,并登记造册。

  4)被检验的变压器及设备附件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变压器应无机械损伤,裂纹、变形等缺陷,油漆应完好无损。变压器高压、低压绝缘瓷件应完整无损伤,无裂纹等。

  5)变压器有无小车、轮距与轨道设计距离是否相等,如不相符应调整轨距。

  (5)变压器安装

  1)变压器型钢基础的安装

  (a)型钢金属构架的几何尺寸、应符合设计基础配制图的要求与规定,如设计对型钢构架高出地面无要求,施工时可将其顶部高出地面100mm。

  (b)型钢基础构架与接地扁钢连接不宜少于二端点,在基础型钢构架的两端,用不小于40X4mm的扁钢相焊接,焊接扁钢时,焊缝长度应为扁钢宽度的二倍,焊接三个棱边,焊完后去除氧化皮,焊缝应均匀牢靠,焊接处做防腐处理后再刷两遍灰面漆。

  2)变压器二次搬运

  (a)二次运输为将变压器由设备库运到变压器的安装地点,搬运过程中注意交通线路情况。到地点后应做好现场保护工作。

  (b)变压器吊装时,索具必须检查合格,运输路径应道路平整良好。根据变压器自身重量及吊装高度,决定采用何种搬运工具进行装卸。

  3)变压器本体安装

  (a)变压器安装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如变压器室在首层则可直接吊装进室内;如果在地下室,可采用预留孔吊装变压器或预留通道运至室内就位到基础上。

  (b)变压器就位时,应按设计要求的方位和距墙尺寸就位,横向距墙不应小于800mm,距门不应小于1000mm,并应适当考虑推进方向,开关操作方向应留有1200mm以上的净距。

  (c)装有滚轮的变压器,滚轮应转动灵活,变压器就位后,应将滚轮用能拆卸的制动装置固定。或者将滚轮拆下保存好。

  4)变压器附件安装

  (a)干式变压器一次元件应按产品说明书位置安装,二次仪表装在便于观测的变压器护网栏上。软管不得有压扁或死弯,富余部分应盘圈并固定在温度计附近。

  (b)干式变压器的电阻温度计,一次元件应预装在变压器内,二次仪表应安装在值班室或操作台上。温度补偿导线应符合仪表要求,并加以适当的附加温度补偿电阻,校验调试合格后方可使用。

  5)电压切换装置的安装

  (a)变压器电压切换装置各分接点与线圈的连接线压接正确,牢固可靠,其接触面接触紧密良好。切换电压时,转动触点停留位置正确,并与指示位置一致。

  (b)有载调压切换装置转动到极限位置时,应装有机械联锁和带有限位开关的电气联锁。

  (c)有载调压切换装置的控制箱,一般应安装在值班室或操纵台上,联线正确无误,并应调整好,手动、自动工作正常,档位指示正确。

  6)变压器联线

  (a)变压器的一次、二次联线、地线、控制管线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施工验收规范规定。

  (b)变压器的一次、二次引线连接,不应使变压器的套管直接承受应力。

  (c)变压器中性线在中性点处与保护接地线同接在一起,并应分别敷设,中性线宜用绝缘导线,保护地线宜采用黄/绿相间的双色绝缘导线。

  (d)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回路中,靠近变压器处,宜做一个可拆卸的连接点。

  (6)变压器送电调试运行

  1)变压器的交接试验应由当地供电部门有资质许可证件的试验室进行。试验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施工验收规范的规定,以及生产厂家产品技术文件的有关规定。

  2)变压器交接试验内容。测量线圈连同套管一起的直流电阻,检查所有分接头的变压比,三相变压器的联结组标号,测量线圈同套管一起的绝缘电阻,线圈连同一起做交流耐压试验,试验全部合格后方可使用。

  3)变压器送电前的检查

  (a)变压器试运行前应做全面检查,确认各种试验单据应齐全,数据真实可靠,变压器一次、二次引线相位,相色正确,接地线等压接接触截面符合设计和国家现行规范规定。

  (b)变压器应清理,擦拭干净。顶盖上无遗留杂物,本体及附件无缺损。通风设施安装完毕,工作正常。消防设施齐备。

  (c)变压器的分接头位置处于正常电压档位。保护装置整定值符合规定要求,操作及联动试验正常。

  (d)经上述检验合格后,由质量监督部门进行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变压器试运行。

  4)变压器空载调试运行

  变压器空载投人冲击试验。即变压器不带负荷投入,所有负荷侧开关应全部拉开。试验程序如下:

  (a)全电压冲击合闸,高压侧投人,低压侧全部断开,受电持续时间应不少于10min,经检查应无异常。

  (b)变压器受电无异常,每隔5min进行冲击一次。连续进行3~5次全电压冲击合闸,励磁涌流不应引起保护装置误动作,最后一次进行空载运行。

  (c)变压器全电压冲击试验,是检验其绝缘和保护装置。但应注意,有中性点接地变压器在进行冲击合闸前,中性点必须接地。否则冲击合闸时,将造成变压器损坏事故发生。

  (d)变压器空载运行的检查方法:

  主要是听声音进行辨别变压器空载运行情况,正常时发出嗡嗡声;异常时有以下儿种情况发生:声音比较大而均匀时,可能是外加电压偏高;声音比较大而嘈杂时,可能是芯部有松动;有滋滋放电声音,可能套管有表面闪络,应严加注意,并应查出原因及时进行处理,或是更换变压器。

  (e)做冲击试验中应注意观测冲击电流、空载电流、一次二次侧电压、变压器温度等,做好详细记录。

  5)变压器半负荷调试运行

  (a)经过空载冲击试验运行24~28h,其时间长短视实际需要而定,确认无异常合格后,才可进行半负荷试运行试验。

  (b)将变压器负荷侧逐渐投入,直到半负载时停止,观察变压器温升、一次二次侧电压和负荷电流变化情况,应每隔2h记录一次。

  (c)经过变压器半负荷通电调试运行符合安全运行后,再进行满负荷调试运行。

  6)变压器满负荷运行

  (a)继续调试变压器负荷侧使其达到满负荷状态,再运行10h观测温升、一次二次侧电压和负荷电流变化情况,每隔2h进行记录一次。

  (b)经过满负荷变压器试运行合格后,向业主(建设单位)办理移交手续。

  (7)产品保护

  1)变压器就位后,应采取有效保护措施,防止铁件及杂物掉人线圈框内。并应保持器身清洁干净。

  2)操作人员不得蹬踩变压器作业,应避免工具、材料掉下砸伤变压器。

  3)对安装的电气管线及其支架应注意保护,不得碰撞损伤。

  4)应避免在变压器上方操作电气焊,如不可避免时,应做好遮挡防护,防止焊渣掉下,损伤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