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7):
PLC的输出接带续流二极管的继电器,监视PLC程序,当程序中该输出点接通时物理点无输出,程序中该输出点断开时物理点有输出。这个故障是怎么回事呢,求指点!

网友A:
接错线了

网友B:
接通时候,量线圈电压。

网友C:
你是否是直接对该输出点进行测量的?可以将该点的输出接线拆除,直接测量此点的通断,有输出时此点与相应的COM口形成通路,反之是断路。

网友D:
可能点烧坏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E:
你是对正极还是对负极量的啊,注意参考电位

网友F:
先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G:
  推测楼主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把输出和外接继电器(含续流二极管)的部分画个图,也许能表达得更清楚点。PLC是哪家哪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能点烧坏了。我也遇到过
点烧坏了,会有楼主说的情况?
请解释一下.

网友H:
测量线圈电压下。

网友I:
从故障现象看,与接线无关。应该是PLC内部的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J:
输出点坏
有可能
但是线接错也会有类似症状

网友K:
好好检查下,应该是接线错误

楼主:
继电器没有问题,有输出时触点接通,无输出时触点断开。应该是输出点损坏了,我换个其他的输出点就正常了,但是很奇怪,一般输出点故障,要么是一直没信号,要么是一直有信号,信号反掉的情况理解不了。

网友A:
如果你这PLC是用多年可以理解
拆开看PLC内部,一定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