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给这个四线风扇难倒了

楼主(2014-03-07):
维修也是一种挑战

楼主:
以前只用过三线风扇,这次弄了几个四线风扇。估摸着接对了二条电源,转得慢悠悠,以为是坏的,换几个再试同样情况。肯定是人出问题了,不是机出问题。网上查资料竟查不到接线方法,大概知道是可控速度的。按照极限思维,其中一条线接正或负时必然会出现速度的上限和下限,果然撞对了,再加个电位器变成无级调速度了,哈哈,有意思。
这个日本品牌,中国生产的,属高档风扇,很静很大风量。

网友A:
呵呵,四线温控风扇,尼迪克,NIDEC。 NMB SANYO 质量都不错,有一根线对负极速度马上上来

网友B:
四线风扇着实没接触过,改天搞两个玩玩!谁要能画个接线图那就更一目了然了!

网友C:
电脑里就是四线风扇

网友D:
楼主风扇后面是电源吗

网友E:
不错经常见四线的风扇,就是没注意怎么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肯定是电源了,得对风扇供电啊

网友F:
用PLC对风扇,够高档的啊

网友G:
楼主能上个接线图就最好了

网友H:
一般都是三线的多,四线的很少遇到。

网友I:
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出个图呗!把接线的方法给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