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第一机床厂生产的CAK4085NJ 法拉克系统报警如何处理?

楼主(2014-03-07):
法拉克Mate-tc系统 报警信号信息
5163 FSSB: NUMBER OF AMPSIS SMALL 应该怎么检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fssb检测到的放大器数量不对,原因是不是放大器的线松了或者断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检测一下光纤插头及光纤本身有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知是否能加你聊天工具,想与你详细咨询下..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但后来还是把它解决了,时间有点长了,也记不清了,好像是驱动器控制板故障引起,更换后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呵呵检查这个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C:
我们厂只有几台cak63285的机场

网友D:
检查驱动地址和光纤接头,以及光纤的拓扑结构是否按要求连接的。

网友C:
检查NC与驱动器的通信 ,检查光缆,换一根试试,光缆弯曲不能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