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7):
欧姆龙CP1Eplc用普通的USB2.0可以通信吗,通信时要不要给PLC接上24V直流电源  本人刚学PLC,想自己练习一下,请大神们指导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CP1E只能用USB通讯,通讯时必须给PLC通入24V电源,任何品牌PLC都一样,通讯时必须上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P1Eplc用普通的USB2.0可以通信吗,通信时要不要给PLC接上24V直流电源  本人刚学PLC,想自己练习一下,请大神们指导一下 ,非常感谢
你没有给出完整型号,所以答案不是唯一
CP1E-E的只能用USB联电脑做程序,目前不能再联其他---比如触摸屏.
CP1E-N的可以用USB联电脑做程序外,还可以用232联电脑,联触摸屏等
PLC用什么电源看你的PLC型号,最后是D的用DC24V,是A的用AC220V 通讯时给PLC供电这类问题也问,太逗了.

网友C:
目前的PLC 不供电是不能联机读写程序的

网友D(2016-04-13):
cp1e通讯时报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报错是什么提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