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买电脑

楼主(2014-03-07):
想换个笔记本,现在用的个配置太低了,就装些工控软件,step7 wincc cad 了,求推荐,相中一款thinkpad的8G内存,2G独显,i5的处理器,买电脑需要注意那些配置参数啊,有更好的推荐吗

 TIA博途?  下面有用的,看着很高端啊,来个老师不用官方语言通俗点介绍下
作为一切未来软件工程组态包的基础,可对西门子全集成自动化中所涉及的所有自动化和驱动产品进行组态、编程和调试。例如,用于SIMATIC控制器的新型SIMATIC STEP7 V11自动化软件以及用于SIMATIC人机界面和过程可视化应用的SIMATIC WinCC V11。

网友A:
独显不好

网友B:
够用就好,不要过分追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换个笔记本,现在用的个配置太低了,就装些工控软件,step7 wincc cad 了,求推荐,相中一款thinkpad的8G内存,2G独显,i5的处理器,买电脑需要注意那些配置参数啊,有更好的推荐吗

博图V13版在I5上,4G内存,2G显存的笔电上运行缓慢。

如果买TP的机器,有余钱的话建议使用I7的机器,没余钱的情况下,建议你降低品牌档次,换用其他品牌的I7机型。

网友D:
呵呵,如果不考虑工作之余的娱乐的话,直接上专业图形卡的笔记本,不过价钱更贵。
楼主报一下预算吧。

网友E:
我觉得你的配置够用了。我的还t4200运行博途12还凑合。有钱自然是配置越高越好。

网友F:
工控人  要不搞个接口丰富点的好啊

网友G:
配置挺高了,足够!

网友H:
电脑配置能满足自己常用功能即可。

网友I:
回复 网友A:
独显跟集显哪个更好啊

网友D:
呵呵,独显和集显哪个好?这还用问。
一般来说,电脑的配置越高越好对吧,不管是用在哪个行业的电脑。集成显卡要占用主板资源,而独立显卡则会分担主板的负担,你说是哪个更好?

网友J:
足够的吧

网友K:
好像你买的电脑有些西门子的软件是装不了的,建议买个可以装XP的   工控软件应该都支持XP
你买的好像不支持XP的安装!!!!!!!!!!!!!!!!!!!!!!!

网友L:
冒是64位的有此不支持

网友M:
这个配置已经不是很低了  够用

网友N:
呵呵;现在不配独显的很少了,3500元以上基本上没有不配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惠普的,512的内存,集显,1.8的主频,XP的系统,跟了我7年了,运行step7 cad 都行就是WINCC人机界面软件运行不起来,所以想换电脑,i5的处理器应该可以了,对显卡要求不大,纯工作用,但现在基本上都是独显的,不知道对工控软件运行来说是独显好还是集显好,新电脑XP的系统估计是做不上了,win8改win7,wincc7.0可以装在win7上,最近资金紧张就想买个4500左右的,这个电脑就让它跟我过度几年,以后有能力了再换高级本

网友D:
其实买一台高配的电脑回来,想装什么系统都得,现在的随机光盘里面的驱动程序,从WIN2000系统到win7系统,都有对应的驱动可以选择。
可怜我想找一块网卡的纯DOS系统下的驱动程序,满世界,满百度找死都找不到。
不过DOS系统出生的时候,百度还在娘胎里没受精成型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I:
独显跟集显哪个更好啊

他忽悠你的

网友D:
4500的预算,买神舟的话可以上I7,其实I5也不错了。

网友P:
3500左右就行

网友P:
看一下jd或者tmall都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I:
独显费电,没必要,不如集显省电,电池工作时间长。

网友Q:
这个看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买一台高配的电脑回来,想装什么系统都得,现在的随机光盘里面的驱动程序,从WIN2000系统到win7系统,都有对应的驱动可以选择。
可怜我想找一块网卡的纯DOS系统下的驱动程序,满世界,满百度找死都找不到。
不过DOS系统出生的时候,百度还在娘胎里没受精成型呢。
dos下驱动网卡本来就费事,如果你能找到d-link的或者可以试试。10m/100m自适应的能好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E:
DOS系统下的硬件驱动,估计很少有设备能用上,所以厂家根本不会去提供,除非是专供。
但是在大型的连锁零售业商业系统,讲究的是稳定,不能死机,系统越简洁越好,对硬件的投资也越少,所以就用上了DOS。
我原本想用一台家用电脑代替一台商业收款机,呵呵,不现实,那收银系统硬件的厂商会倒闭的。

网友R:
楼主都没有报价
这个需要根据你的价位来定哦!

网友S:
就是自己够用就好,没必要买太贵的

网友T:
回复 网友I:
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