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7):
现在的主要故障是,空载试机,每次都有几只打磨机不转动,好像是憋住了,手拨动一下就可以了,再次启动,有时好用有时又卡住了,年前用都很稳定了,放了两月就这样了,供气压力也正常,这是为什么呢,请指教

打磨头是标准的启动打磨机
用SMC的电磁阀并联控制

每个打磨头独立的气路,从气罐分别输出。

网友A:
气路好清洗了,压力够吗

网友B:
将能转的和不能转的气路互换一下。

网友C:
密封坏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将能转的和不能转的气路互换一下。
可以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E:
电磁阀的问题(看看电磁阀里是不是有水或杂物堵塞内部气到不然就是控制电磁阀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F:
替换是最好的办法!要是老是那几个要检查一下那几个的气路和控制了!

网友G:
气动的润滑很重要吧?

网友H:
应该是气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I:
仔细检查下。

网友J:
压力
气缸
电磁阀芯
这几样检查一下

网友K(2014-05-22):
是不是马达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气动马达不好,有个中性死点,有时候不能顺利启动

网友L:
像这种油气很重设备长时间放置后,各种阀门的密封环容易腐蚀。见意检查下,如果运行后也要跟进这方面维护。我曾经在一台法国老设备弹簧机上遇到过这种状况。

网友M:
停运的时候要多维护

网友N:
首先问一下,你们装气路滤清器了吗?(除水和润滑的气路三联件),如果没有,有可能是阀体进水了,有了锈蚀,活动不灵活了。

网友O:
很不错的图片!

网友P(2014-07-15):
检查气动马达看看,有可能是叶片磨损了,因为这个玩意转速太高了,主要看启动的时候是否有气流声如果没有可能是电磁阀问题,如果有但是不转可能是气压不够或者是马达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是马达不太好,有时候启动不了,质量问题

网友Q(2014-11-22):
前年用4个气动马达做的自动攻牙机,就是因为气动马达用一时间后转动不灵活,时不时的卡死导致机器放一边淘汰了

网友I:
选型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