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楼主(2014-03-07):
请教:欧姆龙PLC-CP1E,输出COM接正极24V,一输出点能接两个欧姆龙终端继电器(G6B-4BNDA)吗?

网友A:
       看输出电流能力和继电器的线圈电流。

网友B:
感觉只要不大于输出点的电流额定值,最好是远低于额定电流值,这样能使用的长久些。

网友C:
可以/不可以
因为你问题模糊

网友D:
继电器输出的,你用一个点同时驱动几个外部继电器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用PLC一个输出点控制两个中继,出现了短路情况,将输出点烧坏,中继也烧坏。欧姆龙终端继电器(G6B-4BNDA)。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E:
线路设计有问题吧?保护没的?

网友D:
呵呵;是你线路有问题;

楼主:
谢谢!是新安装的中继和线路。试车就出故障。

网友F:
试车就出故障,肯定接线出问题了

网友A:
     没有先检查一下就上电,很多人都喜欢这么干

网友G:
一般说来,PLC输出如果是继电器的,其触点容量一般在1--2A,不要超出其容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