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B是指的哪里

楼主(2014-03-07):
金方圆的数控剪板机,这几天一直报警 说HSB通讯故障,没有说明书,不知、hsb指的是哪里,问题怎么解决。(今天刚刚用风吹了一下箱子)

楼主:
hsb到底是啥线呢

网友A:
什么控制器都没说清?你这个还是问厂家更快吧。

网友B:
具体型号,到网上找资料

网友C:
没事就不要去瞎折腾,我认为机柜有灰尘问题不大的,你去倒腾倒反而会制造人为故障。
查一查排线有没有接触不良,小型继电器有没有接触不良的,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检查好几次插头都是当时奏效,清理完土后,就再也没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