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7):
两支油缸独立电磁阀控制推进,油缸杆全伸出时,料到达料位,如果两接近开关一亮一灭(料不同时到位是故障,正常是两接近同时亮),请问如何写出报警程序。

网友A:
什么算同时?100ms以内算么?50ms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描述清楚,是油缸杆全伸出后,定时1秒进行下一步夹紧动作。

网友B:
两根液压杆送料,如果不同时到达,就是料没送到位对吧。
直接安装料到位传感器,当电磁阀得电以后,在规定的时间2~3秒内料不到达报警。

网友C:
   从两支油缸独立电磁阀控制推进开始记时,在约定时间内,两到位开关没有全到达信号,则认为是故障。

网友C:
     接楼上:楼上描述有错。
         约定时间到,还没有收到两个开关的相与信号,则认为是故障。两开关信号:全无或只有一个,都认为是故障。两开关都有信号,为正常信号,可以执行下一步动作。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的不仔细。两个油缸送一条铁轨到位,到位后,两头夹紧(铁轨5米长),两头圆锯切割齐头。如果只有一头到位,另一头不到位,不能切割视为故障。如果都没有信号,视为没料,执行又一次送料动作。所有动作已完成了,两头不同时亮动作也停止住,就是报警信号怎样给触摸屏,目前报警程序还没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