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7):
用三菱fx1n在y0输出五千赫兹脉冲,如何用plc给y0这个脉冲计数?普通的计数器貌似不行,高速计数器又要连接输入端。怎么办?

网友A:
呵呵;Y0是输出的,你想把Y0的脉冲再接到输入端X去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想对Y0的脉冲计数,然后计数值用在其他的触发上。但是又不想接到高速计数器,就想在内部计数。

网友B:
对应Y0的脉冲,在PLC内部有特殊寄存器D8140,可以通过这个寄存器知道发出的脉冲数。

网友C:
计数器有频率限制的'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