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4-03-08):
欧姆龙PLC怎么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怎么通信的

网友A:
用plc发脉冲的功能就可以,改变脉冲频率就可以改变速度。

网友B:
呵呵;用PLC的定位功能,而不是通讯来控制驱动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什么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指令是有定位功能的,是走定长吗

网友C:
按伺服手册上,比如CN1接口焊接起来接到PLC上。然后给他发脉冲或者电压,手册上很具体的

网友D:
ACC等指令
看PLC操作手册 编程手册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有西门子 200的嘛  最近在搞一个西门子200控制的
 找了好久的资料 也没找到点有用的   求帮忙

网友G:
用定位指令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西门子 200的嘛  最近在搞一个西门子200控制的
 找了好久的资料 也没找到点有用的   求帮忙
西门子官方网站上有200的系统手册,就相当于是编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下载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