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编译问题

楼主(2014-03-08):
eb8000里的程序上传到U盘里怎样反编译在电脑上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A:
不能反编译吧

网友B:
一般就xob文件用编程软件反编译就行了,设置了禁止反编译的就不能反编译出来了。

网友C:
如果原文件没有禁止反编译,xob是可以的

网友D:
正常的XOB是可以反编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说详细点可以吗,没有禁止反编译。谢谢!

网友C:
如果编译不成功,请检查软件版本是否过低。

网友E:
都知道没有禁止了
用软件反编译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反编译起初是显示格式不对,现在是密码不对不知怎么回事都晕了,麻烦你可以说说反编译的步棸吗,可能是方法不对。谢谢!

网友E:
你自己都说不清了
密码不对 不是有提示吗?
步骤是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eb8000触摸屏里的程序上传到U盘里,然后打开软件点击工具/反编译,点击XOB工程文件后面的游览找到它的位置,然后输入密码,点击反编译,就出现密码输入错误指示!!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麻烦师傅了。

网友E:
都提示你密码不对了
怎么之前自己说没有密码还是密码正确来着了?

网友F(2014-10-17):
回复 楼主:
把文件放上网帮你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