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您

楼主(2014-03-08):
有正转 反转 停止功能 按钮.  开始时按正转按钮(反转按钮)直接启动,然后按反转按钮(正转按钮)需要延时2s后才自动启动. 意思是电机启动后,正反转切换要延时2s缓冲才能转动.        求大神给编一下程序s7-200的机子
小白杨

网友A:
正转断电延时set个标识位。再次正转要复位该信号。
互锁串上标识位,然后反转。
反转切正转同理

网友B:
起保停电路基础上增加一个延时断开与延时接通节点。

网友C:
自己编程试试,这就是实践的机会

网友D:
自己不能动手的吗?

网友E:
学生吧,还是自己编比较实际

网友F:
    自己锻炼下

楼主(2014-12-26):
回复 网友A:
小白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白杨

网友G:
正转反转输出都停止2s后,才能再接通。

网友H(2015-01-31):
这么简单的程序 你应该自己编程一下比较好 对自己有好处 我这里有例子 要不要 可以发邮箱81407525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