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8):
接到一台3千瓦天正的单管机,客户说是发到外地没修好的,又很急用,通过朋友找到的我,我还没要价,客户就答应修好的话300块的维修费。拿到门市通电后机器一直重启,风扇每次启动只转半圈,断电后拆开外壳将风扇拔掉,再通电机器勉强启动,但是还是有时会重启,根据经验这是5V电源出了问题,测量7805的输出脚只有4.6多点,仔细观察驱动板上所有电解电容全部被更换一遍,风扇电源旁边的电容50V470uF也是新的,但是老是感觉这个电容体积怎么这么小啊,比正常同型号电容小一圈,索性拆掉重新换一只,更换后风扇插上通电,风扇顺利转了起来,带个2.2的电机运行了几个小时也没再出现任何问题。昨天下午把机器交给了客户帮他们装上了机器,机器正常运行!看来大家买电子元件时候还是要挑优质的买啊!

网友A:
300块钱好便宜啊

楼主:
3千瓦这种国产机也值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B:
看来电容必须要测量后再装机才能保证效果

网友C:
正常,之前修过一台,没换之前开关电源能起来,换了反而起不来了。

网友D:
电容我一般用好的啊  量过再装

网友E:
劣质电子元件有时真坑人啊

网友F:
这还不算坑的,我以前公司遇上一事,买的元器件没有做过测试,焊上板子发出去了,结果客户用了两天就出问题,火急火燎的把我们总工叫过去修(灰机票很贵的),当时查出来是主控板问题,要是换我就换块主控板,客户也是这个意思,结果我们老总特别较真,坚决不肯换板子(板子多贵啊,保修期免费维修),查了半天,电容质量问题……这尼玛1000多的机票钱,就换了个电容!

所以我特别强调一点,对于设计人员来说,可靠性是非常重要,但是又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可靠性测试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财力、物力,所以为了节约成本,很多公司不重视,带来的后果就是产品,特别是初期产品,有很多小毛病,只能在后续型号中慢慢修改,相当于让客户给我们做可靠性测试)。

出了那事后,专门研究了可靠性设计,一般来说设备的可靠性测试很复杂,上面的每一个元器件要做大量的老化试验,换了供货商、新型号也需要重新测试,并保留完整的实验记录。成品也需要做各种各样的测试。报告交上去了,没人重视,我也就不管了。

网友G:
      以前有礼拜机的说法,就是说在一个星期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