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看看怎么触发K1,K2接触器呀

楼主(2014-03-08):
K2是怎么触发自保持的呀
X2, X2.1 怎么触发逻辑快有3个引线呀???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这是一张欧洲的电路图纸,楼主没有看完全吧!

网友B:
好像是外部的输入信号,把图纸看全了才好分析

网友C:
象过载报警用的,这条线路没什么大意义

网友D:
把图纸看全了才好分析

网友E:
可参见另一帖:之前发错图了,大家看看怎么触发K1,K2接触器呀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