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8):
小弟现在在用三菱的plc做一个项目,程序编写好了以后到现场调试的时候,按照厂家要求要对现场进行改动,导致原先使用的plc远程I/O站少了一个,这样plc分配的地址后面部分势必要动,想问下各位大侠,可不可以在前面设置站号的时候不连续设置,就是预留出一个远程I/O的地址来,让后面的地址不要改动啊?求大侠解惑、、、

楼主:
急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楼主:
顶顶。。。同时求大侠解答啊、、、

网友A:
如果有一个站没有实际接入,但须预留,可以设置成无效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一个站没有实际接入,但须预留,可以设置成无效站。
嗯  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置的时候是在cc-link里面设置的嘛?如果不这么设置只是在拨站号的时候,跳过这个站号,这样会报错么?

网友A:
软件网络参数中的站信息里面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