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8):
三菱PLC  FX1N加FX1N-485BD通讯板 怎么和台达TP04文本通信。  TP04G文本是两根485线   FX1N-485是5根线分别是SDA  SDB  RDA  RDB SG  怎么和TP04G链接??PLC需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     请高指教! 用RS422连接线可以和PLC通信。

网友A:
通讯应该不需要plc侧编程。
可以向文本的销售商咨询线,也可以自己做,按照说明书上的针脚对应自己焊,不过三菱的一般是圆口的哪种吧,不知道好不好买。
+5

网友B:
不用写通讯程序
具体看文本的手册
连线做法 通讯参数都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