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8):
我安装的天正电气AUTOCAN绘图软件打开提示,找不到可用的AutoCAD版本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天正电气AUTOCAN绘图软件打开提示,找不到可用的AutoCAD版本是什么意思?

天正软件就是对于Autodesk公司出品的AutoCad软件做二次开发,使用的是AutoCad中的AutoLisp语言,因此需要装有对应的AutoCad软件。

国内除了少有的几个,例如CAXA,基本上都是寄生在AutoCad上的绘图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XP系统可以装上使用    我的win7也是32位的怎么就不可以?

网友B: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或者安装完选择兼容模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