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9):
上次修欧瑞F2000P37KW OC故障1例(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6948),其中,关于模块栅-射极间保护稳压二极管的选用,后遗症来了。
1、原保护确实应该是24V的TVS,我想当然用的是2个12V稳压二极管正向串联代替,如图1。当时试机,OK。但是用户回去反应,试用一段时间后,报过电流OC;然后,只要上电一段时间后,启动就报过电流,只有关机断电一段时间后,才可以重新启动;只好复修。
2、复修,静态检查模块,OK;上电运行,OK;一段时间后,停机,报OC;
3、拆机盖,加电不运行观察,一会儿,发现略有烧漆味,关机,拆解电路板后,发现背面有几个焊点烧黑,对照电路板正面元件,是模块栅极串联的6个2W10欧电阻。至此,已经很清楚了,是这几个电阻过电流,而且是上电不运行时也过电流!
4、用数字表测栅-射间阻值,正反向均为10K!没问题!栅-射阻值正反向为10K,是并联栅射极的电阻阻值,说明之间的所有元件都没有问题呀!百思不得其解!
5、忽然想起来,上次修VW相栅极回路断路报OC的故障时,顺便把栅-射保护二极管换掉了。再仔细检查这些二极管的接法,是错误的。分析驱动电路不难看出,按照这种错误接法,即使在上电不运行时,栅-射间的反向电压也要导通二极管,使R1流过(6V-1.4V)/10Ω的电流而过功率发热!
6、果断把所有二极管焊下,换18V稳压二极管对接,如图2,装机,上电,运行,一段时间后,摸R1不再发热,OK。
7、教训总结:栅-射极保护二极管的选用,只考虑了对栅极正向电压(24V)时的满足条件,认为用2个12V稳压二极管串联就可以了,没有考虑到静态时栅极的反向(-6V)电压问题。
8、结论:错误的二极管的选择及错误的接法,使6个驱动IC3190负载加重,功耗加大,发热严重(也有发糊的痕迹),送给IGBT的有效触发电流被二极管分流,IGBT驱动不足,故报OC。

网友A:
图文并茂!好贴!直追咸版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分析锝有深度 好

网友C:
您现在二个18V稳压管反接串联,理论上好象可以了,实际也没用,栅极电阻10欧,15V/10欧=1.5A,而你那1/4W的稳压管根本达不到这个功率。无实际效果,当有故障过电压时,不能起保护,一样无效,小心出现第三次故障。

网友D:
还是TVS好,抗过载

楼主:
尽管定量分析不一定如此,但有一定的道理。按照保护原则,出现过电压时,如无软保护切断脉冲或电源,则应该R1先烧断,尔后才是稳压管,以最后保护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TVS好,抗过载
可是,维修中发现,很多变频器,甚至是较大功率的变频器,仍然用这样小功率的稳压管。

网友E:
“4、用数字表测栅-射间阻值,正反向均为无限大!没问题!栅-射阻值正反向无限大,说明之间的所有元件都没有问题呀!百思不得其解!”
请问楼主是拆下模块测量还是在电路上测量?
没什么,只是有点好奇!

网友F:
好帖子!有图有真相,分析到位!不是使用929或者316J,能报OC而不烧模块是万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用数字表测栅-射间阻值,正反向均为无限大!没问题!栅-射阻值正反向无限大,说明之间的所有元件都没有问题呀!百思不得其解!”
请问楼主是拆下模块测量还是在电路上测量?
没什么,只是有点好奇!
电路板上测的。不是无限大,是10K,是并联栅射极电阻的阻值。

网友G:
哈哈 这种事我也干过,用稳压二极管代换TVS,不过我是直接用的18V的,接法也没错。没出现问题

楼主:
因为是检修完成后回忆所写,有些测试过程有混乱和模糊,原帖子仔细做了重新编辑,以防误导。抱歉。

网友H:
楼主讲解的好

网友I:
有图讲的很详细

网友J:
讲的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用数字表测栅-射间阻值,正反向均为无限大!没问题!栅-射阻值正反向无限大,说明之间的所有元件都没有问题呀!百思不得其解!”
请问楼主是拆下模块测量还是在电路上测量?
没什么,只是有点好奇!
电路板上测的。不是无限大,是10K,是并联栅射极电阻的阻值。
如果楼主所说的属实,那么欧瑞这个牌子还不及山寨组装货

网友K:
说句个人看法,稳压管有瞬间击穿点和击穿后稳定的电压点,考虑到稳压管的参数不一样,我一直是整流耐压不够串二极管,稳压管不串!不知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L:
希望好了  随便学习学习

网友M:
结论:错误的二极管的选择及错误的接法,使6个驱动IC3190负载加重,功耗加大,发热严重(也有发糊的痕迹),送给IGBT的有效触发电流被二极管分流,IGBT驱动不足,故报OC。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