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9):
一台设备有触摸屏、PLC、变频器,在触摸屏上可以直接输入需要的速度值就可以控制速度,我 想要限制最高速度可以通过设置变频器最高速度限制来实现速度控制吗?比如我限制最高速度为90转每分,即使在触摸屏中输入100,设备也只能运行90转

网友A:
可以在变频器参数中设置最高频率。

网友B:
呵呵;首先你变频器里设定了上限频率,不论如何变频器都不会输出超过此值的频率,除非坏了;
触摸屏上设定也是通过模拟信号来给定变频器的,如果你的模拟量最高是10V,变频器上10V对应的就是50HZ,那么无论触摸屏上如何设,都不会大于50;
最后想说的是,触摸屏的数据可以设定上限及下限;

网友C:
想法能实现。要是从给定源限制不是更保险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我先试试看!

网友D:
这类要求在触摸屏,PLC上做不是更简单,你在变频器上做还要计算90每分钟,应该是多少赫兹.

网友E:
   转速折算为对应的频率,然后限制频率就可以啦

网友F:
两个方面都限制,更安全

网友G:
我觉得在触摸屏上设置好转速,看看变频器显示多少赫兹,这样可以在变频器上设置最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