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

楼主(2014-03-09):
请问各位大师,我厂的一台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想买一个原编码器的升级版,就是精度高一些的,不知原控制器能不能与它匹配,谢谢

网友A:
楼主最好把之前的编码器型号发出来,大伙儿才好给建议

网友B:
问问厂家就知道了,很少有做伺服电机编码器升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问厂家就知道了,很少有做伺服电机编码器升级的
好像是很少这样做的'这东西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D:
呵呵;一般是不可以的;

网友E:
分辨率都固定了,怎么升级,你以为编码器是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