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9):
请教大家,现场的编码器反馈回来的数据经常不稳定。编码器通讯线长度大概是5-6米左右,使用的是原装线。屏蔽线接的没有问题。就是偶尔会出现不稳定数据。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高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屏蔽层接好没有啊?

网友B:
要和动力线分开布线

网友C:
编码器信号要用编码器专用电缆,有卖的,管用。它是外部有一个总的屏蔽层,内部是两两双绞线的。

楼主:
更换好一点的信号线,确实比原来效果好一些,但是还是偶尔会出现,没有彻底解决。
一般你们的屏蔽线是单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

网友D:
这么麻烦还不如换颗编码器——如果干扰直接对编码器你再换线都无济于事。

网友E:
什么电机,电机接地好吗?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编码器信号电缆屏蔽层,我双端接地,必须的;模拟信号电缆屏蔽层,我单端接地,也是必须的。条件是:传感器的外壳与接收设备的外壳等电位。

网友F:
我觉得换个编码器试试,以前碰到过编码器时间长了,它和轴的配合不是那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