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相断一相,两台机器照运行,怪事(20140311)

楼主(2014-03-09):
昨天碰到一怪事,三相电总线断了一相,当时我正在同事家帮忙接线,厂里打电话给我说,日光灯一闪一闪,我就叫他们把灯关掉,等我回来,才过半分钟,电话又来,什么机器有好多停了。我立马回去,发现三相不平衡,一相电的电压只有300v,判断是总电源问题,立马拉闸,再拿表测量,结果通知变压器那里,结果发现外面高压线掉了一相。按理是两相运转,电机都得过电流,但有两台设备直到我拉下总闸,居然运行十多分钟了,我很奇怪

网友A:
负载轻吧

网友B:
停了就启动不了了吧。

网友C:
轻载可能继续运行,不过电机温度会有一定程度升高。

网友D:
正在运转的设备负载轻,短时间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E:
轻载小电机可能继续运行

网友F:
负载轻可以运行,还有就是要使碰巧这两台设备都有变频或者伺服。

网友G:
三相断一相,如果是运行状态,而且是负载轻,那就是继续运行的。此时相当于单相电机在工作嘛。

网友H:
啊啊啊啊,我刚做学徒时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但跟楼上的情况不一样,当时是发现高压进线柜带电显示中相带电指示不亮,还包括变压器柜高压电动机柜的高压带电显示中相都不亮,确定是高压缺相了,但车间所有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都正常运转着,量电压,可能是AC相400V,AB相220V,BC相220V,记不太清了,但是当时零线是带电的,后来请我们陈工看了一下,他说高压侧有接地的,让往供电局打电话,还说这样运行没事。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能解说一下吗,我们那样运行的很长时间呢,时间太久了,不记得当时是根本就没停,后来,高压带点显示就正常了,还是停了所有用电设备等供电局检修好又开的,6年多了,那时刚工作根本还不懂。

顺便问一下win8的系统装step7v5.5能装上不

网友I:
高压缺相,好像是会引起低压电压不平衡;具体的分析,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