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伺服驱动哪两个端子是左右移动信号

楼主(2014-03-09):
学无止境

网友A:
这个就这样的图怎么看???

网友B:
要看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然后找对应的驱动器手册看。

网友C:
没有接线图吗?

楼主:
没有 ,查看了,相应的资料,没有方向信号,不知道是不是用脉冲来控制方向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品牌型号看说明书 还可以找经销商问问

网友F:
伺服电机一般没有专门的方向信号,一般都是差分输入靠脉冲来改变方向的,或者使用方向加脉冲信号控制方向,其中的方向信号就是另外一个脉冲输入接口。

网友G:
这个应该设置成通讯控制了,SEW伺服控制器里面有写定位程序的。楼主这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啊?

网友H:
估计用伺服模块来控制方向,还要看控制方式。

网友I:
如果是端子控制 你就可以试一下的啊 是左还是右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伺服电机一般没有专门的方向信号,一般都是差分输入靠脉冲来改变方向的,或者使用方向加脉冲信号控制方向,其中的方向信号就是另外一个脉冲输入接口。
大哥不要误人子弟好不?难道伺服一定要用脉冲量控制吗?那你让模拟量情何以堪呀~!照你这话,使用模拟量就只能一个方向旋转了了?

网友G:
上一张图。具体要看型号:楼主有图纸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伺服电机一般没有专门的方向信号,一般都是差分输入靠脉冲来改变方向的,或者使用方向加脉冲信号控制方向,其中的方向信号就是另外一个脉冲输入接口。
大哥不要误人子弟好不?难道伺服一定要用脉冲量控制吗?那你让模拟量情何以堪呀~!照你这话,使用模拟量就只能一个方向旋转了了?
我是说没有专门的方向信号接口,不是没有接口,你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