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9):
这个变频器和欧瑞类似。
可以进入各参数修改界面,但不能用上、下键修改参数值(按上、下键不能改变原参数值),而进入参数修改界面之前的所有上、下键的操作都是有效的。
比如,想修改F200的值,按“方式”键,显示“F1XX”,按“上”,显示“F2XX”,按“设置”,显示“F200“,按“设置”,显示“2”(原设置值),按“上”或“下”键,修改这个原值“2”,但是不能改变。。。。

网友A:
参数锁定了吧,查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锁定了吧,查下说明书
手册查了,没有啊。。。

网友B:
参数设密码保护能看不能调,看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C:
存储器坏了难道?

网友D:
实在没有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仔细看手册,在F100中输入默认密码“8”后,问题解决。
洗衣机用变频器,回复出厂值,需要重抄一遍参数记下来,太麻烦。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洗衣机用变频器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亚泰变频器不会仿造欧瑞的吧,连参数设置都一样,欧瑞的F100设为8后才能修改其他参数,这款居然也是!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存储器坏了的话参数值应该是乱码吧

网友F:
参数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