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09):
天车变频器施耐德71,主钩系统。原来使用好好的,突然故障频发,报警为:电机短路。 自整定又好了一段时间,每隔几天,有报警了,制动命令。 自整定又好了, 没有几天,又报警了,自整定又好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线路和电机肯定没问题,难道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前一阵接修一台设备,就是变频器经常报输出对地漏电,经检查电机及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正常,换一变频器后一切正常,不知你的是不是变频器问题。

楼主:
这是新变频器 使用不到半年
不至于坏吧。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
难道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车变频器施耐德71,主钩系统。原来使用好好的,突然故障频发,报警为:电机短路。 自整定又好了一段时间,每隔几天,有报警了,制动命令。 自整定又好了, 没有几天,又报警了,自整定又好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线路和电机肯定没问题,难道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对吗》》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以前用过新买的变频器,共2台,一台正常可以用,另一台:故障现象是带不动负载,频率升到5HZ就停止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那个也是施耐德71

网友D:
我厂以前进过2台编笼机,用的都是施耐德变频器,有一台机器不到一个月就自动开机,是非常危险的,容易伤人.经检查(把好机器的变频器换到有毛病的机器上)是变频器有故障,联系厂家,发个新的变频器,换上恢复正常。

楼主:
看来施耐德71变频器真的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个也是施耐德71
是台达的.
不论品牌,遇到问题的,就是有问题.

网友E:
有的变频某个参数,有的时候自己会变,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