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9):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网友A:
必须要,占个点去了。

网友B:
因为200中,保留前一次状态的寄存器由系统给你分配了,而step7中需要用户自己分配,如果你使用博图软件,会发现也不需要填写地址了。

楼主:
是不是多此一举呢? 大家一般用什么地址呢?

网友C:
如果没其他的作用,可以用TEMP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多次一举呢? 大家一般用什么地址呢?

临时地址是不能用的,DB,M等地址都可以使用。

的确是多此一举啊,像其他厂牌都不需要填写一个地址的,虽然也会用到一个地址用来保存前次状态,但是这个开放给用户填写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