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AH3-3

楼主(2014-03-09):
TYPE:AH3-3 是怎么工作的?用它接星角启动怎么接线?!

网友A:
这是我们用的星三角启动线路图你看能用不

网友B:
很简单的一个时间继电器。
两个触点都是计时到达以后动作的,一个是长动,另一个是瞬动(尖三角)。
长动是时间继电器一直通电,一直接通。
瞬动是动作一下立即复位,恢复断开的状态。

网友C:
长见识了,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