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9):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选择动态组合框连接变量就是闪电的符号,选择直接连接变量就是灯泡变成绿色,我搞不懂什么情况下该选前者,什么时候选择后者?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
  1、动态对话框中可以使用表达式,不过表达式的构成非常有限,无法同脚本媲美,而直接连接无法使用表达式。
  2、动态对话框中可以进行组态检查,而直接连接中没有此功能。

如果您无视上述的差别,在实际使用中也不会对您有太多的困扰,您在实际使用中可以将动态对话框看成一个链接变量的向导,如果您非常熟练的操作WinCC,那么您可以不使用动态对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
  1、动态对话框中可以使用表达式,不过表达式的构成非常有限,无法同脚本媲美,而直接连接无法使用表达式。
  2、动态对话框中可以进行组态检查,而直接连接中没有此功能。

如果您无视上述的差别,在实际使用中也不会对您有太多的困扰,您在实际使用中可以将动态对话框看成一个链接变量的向导,如果您非常熟练的操作WinCC,那么您可以不使用动态对话框。

这么说一般都可以选择动态对话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