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uc3844AD   14脚引脚功能图

                                         艾默生SP3403变频器面板先是启动电机就灭掉,几次以后干脆就不显示了。现在拔掉IGBT驱动插头,另外给开关电源输出侧滤波电容通24伏电压机器显示正常但不了解uc3844AD 各引脚功能无从下手          求  指    教!谢谢

网友A:
3844资料,百度吧!
1-补偿
2-NC
3-电压反馈
4-NC
5-电流取样
6-NC
7-RtCt
8-电源地
9-地
10-输出
11-Vc
12-Vcc
13-NC
14-V参考

网友B:
网上搜一下啊

网友C:
换电容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