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6SN1118-0AE11-0AA1的这个轴卡换上去电机反转是什么原因啊,哪位老师知道?连续反转的。以前的轴卡坏了,换了个新轴卡就反转了,接线还是以前一样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什么东东啊,不理解。

网友B:
修改参数

楼主:
这个板子没参数的,是模拟量的

网友C:
CNC里面更改该轴电机方向MD32100.

网友D:
是西门子的,调整可以参考4楼的方法。

网友C:
楼上的咋晒工具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