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指点指点,提供一些方法,

楼主(2014-03-10):
一台550瓦电机用变频器控制。要求从D点到B点减速,到A点返回,到B点加速到C点,停3分钟到D点循环。可以不要单片机控制吗?怎么样控制?请大师指点

网友A:
用继电器就可以啊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就这样的动作,继电器可以做到

网友C:
用变频器的简易PLC功能。

网友D:
这个不用PLC就有些麻烦了。用PLC简单些,也省事些。其实PLC可以是最简单的那种。
要点:其中,A点和D点都需要反转;C点需要在A点返回途中停车,所以除了C点的位置信号,还要有一个与电机转向的逻辑判断。实现不难,就是麻烦点。

网友E:
用变频器里面的简易Plc功能就可以。

网友F:
行程开关

网友G:
PLC最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客户要求定位准确,现在准备用步进电机控制,请各位高手提点建议,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用步进电机做定位控制很容易,就是数脉冲数,数够了数就停,位置到。哈哈,不错,简单的。要求不高,这个方法行。还省事、便宜。

网友H:
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客户做自动断步机,要求C点要经常变动,而且误差范围要小,请问相当于550瓦功率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大概要多少钱? 能不能提供具体的型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