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我现在有点乱了,比如输入点I0.0,这就是它的绝对地址吧?M0.0,跟MW0有关对吧?MW0包括M0和M1,话说有IM0吗?这些地址现在有点乱,比如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检测,使用M0.0,是不是就得考虑有没有用到MW0的地方,不让他有冲突,跟输入点I0.0等无关吧?

网友A:
首先,你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概念:1个字=2个字节=16个位。

其次,你需要严谨的对待一些英语字母的表达,例如:MW0包括M0和M1,你应该写成MW0包括MB0和MB1.

最后,MW0由MB0和MB1组成,MB0由M0.0~M0.7组成,MB1由M1.0~M1.7组成。

网友B:
MB0是字节地址,包含8个位地址:M0.0-M0.7,MW0是双字,包含M0.0-M0.7  M1.0-M1.7共16个位地址。

网友C:
MW0包括MB0,MB1。
有IM0吗?有IB,QB。
你需要了解的是过程映象寄存器,以及S7-200的扫描机制。
V区一般可以替代M区,但是MB0~MB13那个掉电永久保存的功能,V区不能替代,只能通过编程实现。

跑题了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概念:1个字=2个字节=16个位。

其次,你需要严谨的对待一些英语字母的表达,例如:MW0包括M0和M1,你应该写成MW0包括MB0和MB1.

最后,MW0由MB0和MB1组成,MB0由M0.0~M0.7组成,MB1由M1.0~M1.7组成。

Regards
说的太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B0是字节地址,包含8个位地址:M0.0-M0.7,MW0是双字,包含M0.0-M0.7  M1.0-M1.7共16个位地址。

MW0是一个字,MD0才是双字。

网友E:
这个我现在也是有点迷糊呢。。正好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B0是字节地址,包含8个位地址:M0.0-M0.7,MW0是双字,包含M0.0-M0.7  M1.0-M1.7共16个位地址。

MW0是一个字,MD0才是双字。

Regards
谢谢纠正。

网友F:
输入点I0.0,这就是它的绝对地址。
M0.0跟MW0有关
MW0包括MB0和MB1
没有IM0一说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检测,使用M0.0就得考虑有没有用到MW0的地方,不让他有冲突,跟输入点I0.0无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MW0包括MB0,MB1。
有IM0吗?有IB,QB。
你需要了解的是过程映象寄存器,以及S7-200的扫描机制。
V区一般可以替代M区,但是MB0~MB13那个掉电永久保存的功能,V区不能替代,只能通过编程实现。

跑题了 哈哈
V区也可以掉电保持的。不过我觉得S7-200的掉电保持功能没有西门子吹嘘的那么NB,不知道是我电池卡没电了还是怎么了,我春节放假回来就发现我程序里的V区数据掉了。西门子说就算不带电池卡,内部超级电容也能保持数据7天,在我们实际使用中也发现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MW0包括MB0,MB1。
有IM0吗?有IB,QB。
你需要了解的是过程映象寄存器,以及S7-200的扫描机制。
V区一般可以替代M区,但是MB0~MB13那个掉电永久保存的功能,V区不能替代,只能通过编程实现。

跑题了 哈哈
V区也可以掉电保持的。不过我觉得S7-200的掉电保持功能没有西门子吹嘘的那么NB,不知道是我电池卡没电了还是怎么了,我春节放假回来就发现我程序里的V区数据掉了。西门子说就算不带电池卡,内部超级电容也能保持数据7天,在我们实际使用中也发现达不到。

MB0~MB13设置为断点保存后,是写入到eeprom,跟程序一样不会丢失的。而V区的是靠超级电容保持,电容放电完数据都丢失了。如果数据不多,可以将V区传送至MB0~MB13,上电初始化再将M区的传至对应V区。
运用SMB31、SMW32,V区也可存至eeprom。但要注意写入次数,要不plc会坏的。
https://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zh&objid=17471561&caller=view

网友H:
回复 网友A:
一楼正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MW0包括MB0,MB1。
有IM0吗?有IB,QB。
你需要了解的是过程映象寄存器,以及S7-200的扫描机制。
V区一般可以替代M区,但是MB0~MB13那个掉电永久保存的功能,V区不能替代,只能通过编程实现。

跑题了 哈哈
V区也可以掉电保持的。不过我觉得S7-200的掉电保持功能没有西门子吹嘘的那么NB,不知道是我电池卡没电了还是怎么了,我春节放假回来就发现我程序里的V区数据掉了。西门子说就算不带电池卡,内部超级电容也能保持数据7天,在我们实际使用中也发现达不到。

MB0~MB13设置为断点保存后,是写入到eeprom,跟程序一样不会丢失的。而V区的是靠超级电容保持,电容放电完数据都丢失了。如果数据不多,可以将V区传送至MB0~MB13,上电初始化再将M区的传至对应V区。
运用SMB31、SMW32,V区也可存至eeprom。但要注意写入次数,要不plc会坏的。
https://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zh&objid=17471561&caller=view

楼主:
昨天买了本廖老师的书,还是重新学习下基础知识吧,不能只看视频了

楼主:
之所以有过程映象区是因为要把PLC的内部与外部进行隔离吗?防止外部电压或电流过大损坏PL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所以有过程映象区是因为要把PLC的内部与外部进行隔离吗?防止外部电压或电流过大损坏PLC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所以有过程映象区是因为要把PLC的内部与外部进行隔离吗?防止外部电压或电流过大损坏PLC吧?

过程映像区的作用是:在扫描过程中,可以保持输入输出值的不变,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至于防止外部电压等这和软件层面是没有关系的,那是硬件层面的事情。

而你学习,则是出于软件层面的,你无需去过多的考虑硬件层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老师不辞赐教

楼主:
以后把这个帖子转换成自己学习进程的总结,要坚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