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公司西门子226型plc被偷,包括一个TD-400的触摸屏,我从网上看了下TD400的触摸屏,用的编程软件是s7-200编程软件编写的,被盗的plc原程序我这有,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触摸屏的程序,如果买个同型号的plc和触摸屏,然后把触摸屏和plc安装好,用电缆连接好,再把plc程序写进去,不知道写plc的同时,触摸屏程序有没有写进去

网友A:
触摸屏的程序不在PLC里面,屏通过自己的程序访问指定数据或发指令。

网友B:
td400程序在s7200里,设置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的程序不在PLC里面,屏通过自己的程序访问指定数据或发指令。
这东西怎么会偷掉呢

网友D:
呵呵;以前的TD200的组态是在S7-200 PLC内,也就是说如果你是S7-200配TD-200文本,只要PLC程序有备份,二个东东都买过来传入就行了;
TD400是要单独组态的;这个是文本,不是触摸屏;

楼主:
是啊,以前是TD,200,现在买不到了,只有买TD400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组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400程序在s7200里,设置下就可以用了
你好b被偷的那个是TD200的,现在200停产了,只有换TD400 的,请问下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E:
直接在程序中将画面一张一张的抄下来,有画面,有文字,还有就是关联到的V地址,是否有符号什么的,反正越详细越好,然后再组态400  将画面编进去  就好了,要是太多的话  将重要的  需要的画面先编进去,先用起来,再慢慢的向里面编  很笨的办法,但是绝对是没问题的方法!!!!!!!!!!!!!
呵呵  很麻烦的,但是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F:
找个二手的TD200

网友G:
TD400的直接在S7-200的软件中组态,程序直接放进去PLC就OK了。
不需要单独放TD400的程序。

网友H:
TD200文本显示器的程序都在S7-200PLC的程序内,直接下载到PLC内就行了。

网友I:
这个评论里面看的我好纠结

网友J:
人机界面,是独立的,相当于开关一类的东西。

网友K:
程序放到PLC里,组态放到屏里

网友L:
我也是很奇怪,前几天我们公司卖给老外的一台设备上的屏,PLC,接触器都被偷了,向我们买配件的,呵呵

网友M:
TD400C不需要组态,它的组态在PLC程序里面,将PLC程序下载后设置一下TD400C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N:
屏幕是做的画面

网友O:
哪个是组态王的画面

网友P:
偷这个的看来也是懂行的

楼主(2014-04-12):
回复 网友D:
您好,目前我的西门子S7-200PLC程序里文本显示器选的是西门子TD200  2.1版本的文本屏,我只要买个西门子TD200的屏就可以用,版本号不一样有木有影响呢

网友Q:
连接上文本试试看看
不是很复杂的话,用个国产的文本,自己做个程序也不难

网友R(2015-05-30):
直接灌进去就行了,不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