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为什么会是4-20mA?
压力变送器输出的4-20mA与1-5V的信号制式是由和国际接轨的国家标准规定的。
在信号回路中,压力变送器等效为一只可变电阻,和电源、电流表(指示仪)、负载电阻(包括导线电阻)串联在一起。
压力变送器电路的功能就是通过根据要求改变自身电阻,使电路中的电流在4-20mA范围变化。
压力作用于敏感元件,敏感元件发生形变,形变会引起电阻或电容值变化,再通过转化电路转为模拟量4-20mA输出。
如果负载中有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它上面的电压正好是1-5V输出。

网友A:
压力检测一般都是现场,而监控一般是远传,用电流信号主要是考虑远传的信号衰减问题。

网友B:
呵呵。。。
你也可以输出不是4毫安,而是8毫安,16毫安。

网友C:
我觉得0-4MA是用来检测信号是不是存在的,同1-5v一样

网友D:
  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为什么会是4-20mA?
  超出4-20mA范围之外的,视为异常.
  对0-20mA,无法判断0是否为异常.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电流信号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