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接修一台富士变频器显示OH1(散热片过热)经检测11---13脚没有电压,发现端子排旁边的D3J SOT-23已经呲黑了,检测发现断路。正在进一步检测,未发现问题。因手头有一块CBCP板更换后故障排除。
怀疑11-13脚外接电源时短路造成电源短路损坏的。

网友A:
那应该很快修好啊

网友B:
楼主应该好了吧 快来分享一下

网友C:
修好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D:
快来分享一下

网友E:
你那里很好,我单位的领导就怕我修电器,我修好了,他们的脸没处放

网友F:
看看什么情况,等待分享。

网友G:
楼主方便说下不?

楼主(2014-04-15):
这个已经修好,我的另外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没有办法编辑了。是因为西门子(别的国产品牌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但是也不建议断开模块触发端测试。)的可能会出现模块误触发的情况。个人觉得可以在模块触发端短接电阻。(这个方法是个人的浅见)不一定对。希望各位以我的问题引以为戒。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H(2014-12-10):
看下现场机器发现端子29和30短接,短接后故障消除。这台机器毛病是空载正常,带负载电机抖动,怀疑驱动电路故障,该如何检查排除,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建议朋友电机参数里边自整定一下,应该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