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接修一台艾默生EV2000无显示检测发现直流电压有580v,电源板电源指示灯不良,检测发现10R 15w水泥电阻路,网购到货更换电阻以后一切正常!!

网友A:
电阻短路一般很少,多数的开路,而且10欧短路不太会造成电源会问题吧

网友B:
估计还有问题啊

网友C:
楼主应该在查查

网友D:
建议还是查一下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我打错了是开路!!

网友E:
看看说明书报什么

网友F:
楼主,你的580V直流电压在哪测得的?

网友G:
充电电阻坏,要把继电器一起换了

网友H:
你打错了字,引起很多误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朋友,电都没有,你还看看说明书报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接线端子处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断的这个应该是充电电阻吧?充电电阻断了还能在接线端子量出电压?

网友I:
故障描述不清楚,没法帮你。但是有一点,只换10R 15W电阻,是不行的,肯定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