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做桥式起重机的电气设计,需要购买材料,请问电缆的长度是如何计算的?包括主、付钩和大车小车电缆的计算方法,以及需用控制线长度的大概计算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电缆长度计算?什么意思?配电离得很远吗?查电缆的每千米电阻值,然后根据你实际使用的电流计算千米的压降,电缆的技术参数都应该有,符合要求就可以了。一般的,1000m以内的距离,用不着计算,估算一下载流量打个富裕量就行了。算什么呀,多麻烦呀,而且未必适用。工程计算一般都是估算加裕量。

网友B:
这个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