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今天在现场处理一台三相异步电机,功率160KW左右,软起动器报故障。打开电机端盖发现连接三相绕组的内部接线端子的线鼻子烧毁且该相接线端子有明显发热现象。这台电机才刚使用半年,以前这台设备的电机就出现过这种现象,当时处理的方法就是从新压接后投入使用,单过了一个月后,该相绕组引出线又被烧断,这次断的位置靠里边无法恢复,最后只能更换新电机就是现在这台,因此也不敢盲目处理了,该电机使用的软启动启动完成后改为旁路运行,该软起动器采用的是一拖二,另外一台电机是200KW,另外车间相同的生产线共4条,其他3条一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希望各位大侠进行指点。谢谢!!!!!!!!!!!!

网友A:
线没压紧吧

网友B:
遥表摇下

楼主:
接线端子没有出现松动的现象,用摇表检查一切正常

网友C:
线的压接有点不好。

网友D:
如果在额定功率下,大多为线耳没压紧。

网友E:
线没有压紧吧,或者线的压点不好.

网友F:
大电机的接线柱一定要用弹簧垫并定期紧固

网友G:
压接前氧化层没处理好.接触电阻偏大.

网友H:
接触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I:
我有过这种问题,原因是环境周围有腐蚀气体,把电机接线柱上的铜片腐蚀了,后来定期清理铜片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线的压接有点不好。

楼主:
不因该是压接不好吧,这条生产线以前的电机也是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进行了压接处理,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发热烧断了,并且断在绕组内部,没法恢复才又买了台新的没有想到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真的让人费解,并且这个电机还特贵。
今天厂家也来人了,处理的方法仍然是压接,希望这次不会再有什么问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