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

楼主(2014-03-10):
求住模拟量怎么写啊,我用的是欧姆龙CP1E的PLC加CP1W-TS001
要求温度不参与控制,比如我想设定200度的值,开始加温,到了200度停,低200度开始加温,温度控制一个接触器,
长度控制,,比如我想设定2米的距离,用霍耳传感器,0—1.5米高速,1.5-2米低速,
温度可以修改的,长度也可以修改的
在触摸屏上可以显示当前的温度值和可以修改的那个值
在触摸屏上可以修改我想设定的米数

网友A:
没有欧姆龙的软件你凑合看吧。话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用问吧?

网友B:
还有伺服的速度怎么开放出来,在触摸屏可以调

网友C:
伺服你总要用PLC给脉冲吧;
那么脉冲的频率对应就是伺服的速度;

楼主:
谁会写这个程序啊,写好了发我邮箱395285298@qq。com

网友D:
       自己可以试试啊,不难

楼主:
没有人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