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楼主(2014-03-10):
图片:下面这条指令能执行吗?

网友A:
如果老夫没猜错执行不了。至少在S7-200运行不了。在前面加一条SM0.0(300是多少我忘了,用的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呵,高僧果然犀利呀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执行?绝对能够执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40胜于熊便。反正200是这样。写300的时候我会按照200的套路来,所以以上情况我没测试过

网友C:
300/400中可以执行。

网友D:
没问题. 可以正常执行. 就一l. 再就一t. 就ok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在portal里试过了,300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