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1:如何选并联直流母线的电缆(电缆是不是只为剩余的电能提供通路)
2:如何为每台变频器选择快熔(在出现故障时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3:是否需要在直流母线上加延时吸合的接触器,以保证各台变频器充电完毕后再使直流母线形成闭合回路。
(功率越大的机器,所需的充电时间会更长,如果直流母线一直是直通的,这些变频器同时上电,会不会使小功率的机器内部直流继电器提前吸合,导致小功率机器整流模块过载烧掉。)
4: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选择(如果几台并联的都是小功率的机器,机器本身可以直接接制动电阻,这些制动电阻能否起到替代总的制动模块)

网友A:
问题1:没看懂。并联电缆就是为了并联的装置提供通道的,与剩余能量有什么关联呢?不明白其意;

问题2:每一个并联的装置所串联的快熔容量,就是这台装置的直流母线保护电流值;比如说,该装置的直流电流不允许超过60A,那快熔就选60A的;

问题3:每个并联装置可以选择加进线开关(接触器),但一定要离线操作其闭合,不能带电操作;

问题4:绝对禁止直接在母线上并联电阻。必须有制动单元并联母线,制动电阻是接在制动单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