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有一台液压站电机 37KW,星三角启动,断路器额定电流是80A,不知为什么总是烧坏触点。测量电机正常工作电流正常,选用的施耐德的断路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选型余量留太少了

网友B:
68A的运行电流,选80偏小一点了

网友C:
断路器选型要达到额定电流的150%

网友D:
楼主换大点试试看

网友E:
根据计算熔断器选小了,应该≥85A。换大点试试

网友F:
断路器偏小。换125A的。

网友G:
启动电流很大的

网友H:
长时间运行和起动频繁80A太小了,至少要100A的规格,还有紧凑型(经济型)的也不适合做大电流的总开关

网友I:
80A不够大

网友J:
80A用在37kW的电机运行,不烧触点才不正常。

网友K:
正常情况下,也不是太小,你看看选型是否有问题

网友L:
太小了,换个200A的试试

网友M:
最小也得100A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最小也得100A啊
确实如此,最好选用125A的。

网友O:
通过估算,37kW电机额定电流应当不大于70A,按说80A的断路器不算小,应当可以使用,问题在于你选用那类的断路器。

如果你选用了微型断路器,那肯定不行,应当选用塑壳断路器。

根据有关规范要求,选用保护电动机的断路器,其长延时整定电流(长时间不动作电流)一般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即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P:
星-角启动本身就存在电流的冲击,你应该吧断路器放大两档,100A以上看看,比如150A的断路器,应该就不会i再有事了。如果在工程中总是损坏一样东西,而其他的都是好的,那应该爱坏的那个元器件,是不是容量选的不够哇。换大的就没事了。

网友Q:
凑个热闹。这里回帖很热情呀!选小了,换大的吧。大部分人都这样说就对的。如果想用无线来控制,那我可以帮得上!

网友R:
我们的空压机就是30KW的电机,换了新的断路器却坏了,后来换好的就OK了!

网友S:
果断换125A ,D型断路器

网友P:
对,断路器有类型之分,C型都是照明用的,适用于阻性负载,D型都是工业动力用的,适用于感性负载。

网友T:
断路器的选择不对,应在120A。

网友U:
楼上的都说对了

网友V:
用100A 或者125的

网友W:
换成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X:
重新选型,你的偏小了。

网友Y:
换大点吧,启动电流太大

楼主(2014-04-14):
一直是选用80A的,别的厂家的没反应坏过,只有这一个客户总坏!

网友R:
建议使用150A的断路器,你会舒服些。

网友Z:
检查下星型动作没,80A 的断路器,全压起动会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