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4512T

楼主(2014-03-11):
1.请问:步科MT4512T触摸屏的系统时钟(RTC)不准,如何校正?
2.用EV5000软件编辑MT4512T画面,能否在两个工程之间复制窗口?(记得以前用EB500软件做MT510T时是可以的,这个4512T怎么不行呢?)

网友A:
放个数值设定元件
地址是时钟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