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一台英威腾上电显示P.OFF,ITE经查看为欠压故障,直流电压为560v,跟变频器显示的一样。维修中。。。
①初步检测霍尔供电的+15V电压为零,其余电压普遍偏高。
②+15V整流二极管损坏,更换后各路电压基本恢复正常,ITE故障消除,P.OFF故障依然存在。
③测试VDC电压为1.77V正常。换算为536v与实际相符(1.77/3.3*1000)与面板显示相符。
④该机没有点接触接触器,是整流模块中的,所以不会有吸合声音
⑤经检测电压检测部分没问题,更换为交流电源供电,故障解除!(英威腾不能用直流电源供电否则报欠压)END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问题吗

网友B:
开关电源有问题。期待楼主修好了发过维修过程来让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C:
查欠压检测线路。

网友D:
查看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E:
上电继电器吸合了吗?

网友F:
加的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楼主:
上电好像没有吸合,加直流交流电压都报。该机没有点接触接触器,是整流模块中的,所以不会有吸合声音

网友A:
那只好再查查电压检测回路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查继电器那一块了啊

网友G:
那就好查多了啊

网友H: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网友I:
应该是充电回路有问题。

网友J:
人家都修好了,而且讲的很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故障的,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说是这问题那问题呢?楼主一片好心把维护经验告诉大家的。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K:
应该是三相输入缺相保护没有屏蔽掉。

网友L:
回复 楼主:
是可控硅整流吧?